关于AD8210的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08-01-25):
请问,在使用AD8210检测采样电阻上的电流的时候,检测到的电流波形上有个50Hz的尖峰脉冲,请问这怎么解决啊?
图中是AD8210的采样图,1号脚和8号脚是从电阻两端过来的输入,另一端是输出,就是在这个输出上有个50Hz的脉冲

网友A:
RE:

个人意见:
    有两种可能:(1)采样电阻上信号本来就不纯净,导致输出有纹波
   (2)对于50Hz信号,常见的是电源端滤波不净而影响了432/431上VREF。可在VCC上加个大电容试试。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

把R37和U11去掉了,不过这个脉冲还是存在。
楼上的第一种可能应该不会的,之前用其他的测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脉冲。
等一下看能不能把测的波形发出来,这样好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