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个大问题

楼主(2008-01-25):
如图啊 ,A模块的电源和地如何连接到直流电源啊 ?
         B模块的电源和地如何连接到直流电源啊 ?
          图中V1是个小电源  3-5A电流输出的电压源。
    我的问题是我该如何连接才好,要是按照图中接法,那么V1不就接到地上了吗?
    我目前是把两个模块地共在一起,要是这样那V1连接起来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不明白所谓的“模块的电源、地、直流电源”指 什么

楼主:
IC921大叔

我是想问A B两个模块的地要不要接在一起,要不接一起  该怎么连 ~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电源  V1  ,该电源的地已经是大地;

我要是给A模块的GND按上述连接,如果A的GND已经和大地连接在一起,那么我开关一打开过去,这样不就对地短接了  ,测量CAN还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干脆你把图具体画出来吧

对地短路,不一定出什么问题的。通讯电源好象都正极接地

楼主:
RE

这是资料给的,我只是想问下我的地怎么样连接,是都全共一个地,还是CAN那边单独一块地,V1这边再给一块地;
我目前是把所有的地都连到直流电源的负极

网友B:
。。

你把模块的“GND”理解成此模块的一个参考点,不要理解成“地”更不要理解成“大地”,那么这个参考点需要接“大地”就接“大地”不需要接“大地”就不接“大地”,这样不会把两个模块“共地”而出现你现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