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正弦波发射电路,急!!!

楼主(2008-01-25):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正弦波发射电路,急!!!

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啊,CD4060产生两个方波,经过这个电路后就产生了一个正弦波了.

12V的电源,CD4060产生的两个方波,其中一个频率是另一个的两倍(图中有表示).奇怪的是产生的正弦波在正负变化,这是不是和开关电源的原理有关啊.怎么产生负的了啊???

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啊,小弟感谢了!!!

楼主:
急!!!

这是我前几天在一块PCB上抄出来的电路,对照了几遍,应该不会有错误的吧,还请各位帮我看看.感谢!!!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回答啊,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LC电路产生正负电压很平常

下半部电路肯定画错了,应该是与上半部分相似的电路(差别只在于没有Q1反相)。二极管构成与门,两路与门产生的是相位差180度的脉冲,频率与较低的频率相同,而占空比为1/4。
两个达林顿管构成推挽驱动电路,驱动LC回路。LC回路的谐振频率应该等于输入(较低的)方波频率。
LC回路本身是一个窄带的选频滤波器,在方波电压的驱动下,高次谐波被滤掉,就只剩下正弦的基波电压了。
即使没有推挽驱动,LC电路也一样能产生正负的正弦电压。这是LC电路的固有特性。这和钟摆的道理相似:驱动钟摆的是单方向的冲击力,而钟摆所作的是来回的正弦运动。

波形图:

楼主:
唉呀,真是感谢tuwen,终于搞明白了.

3Q,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