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835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08-02-02):
AD, DDS, AI, ic, tc
本人初次使用DDS芯片ad9835 对于输出电流信号转化电压后进行放大电路和滤波设计不知道怎么做!请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Email:artcochen@pacific.net.hk

网友A:
哈哈,玩这个啊?

有什么问题探讨下,我用的9833作了个DDS模块,板子回来大半年了,还没有开工弄,硬件没问题,软件还在摸索。有空交流下edanzg@163.com

网友B:
回LZ

AD9835手册中给出了典型应用,在输出端就有一个将电流转换成电压的电阻,因此后面的电路将电压跟随或放大都没有问题
至于滤波器设计,若是直接在AD9835的后端设计,则注意滤波器阻抗对9835输出的影响(相当滤波器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若在放大器后面接滤波器则不存在此类问题;
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一般将信号的二次谐波降低到需要范围内即可;
放大器的选择,AD9835是电流输出型号,本身的时钟比较高,因此放大器的压摆率要求高,满足此类DAC的建立时间要求,否则会引入失真。

AD9833是电压输出型号,比AD9835要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