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模拟电路PCB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2-02):
电路原理图在下边。我的输入从直流到1kHz。我看有的人说要一点接点,我不太理解,是不是把每个器件的地都拉出来然后接到板子上的一点。那样的话岂不是地线很麻烦。我看器件手册上很的例子是做了一个很粗的地,器件都是就近接地的。请大侠指导下。

网友A:
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但图好像有问题,

首先TDA2030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好像反了。
然后运放的同相和反相也反了,
还有,确定1KHZ能够通过低通滤波器吗?我没有去算。
至于接地,就按你图纸上面的接地顺序来吧。

楼主:
谢谢

啊啊啊
谢谢
是拉出来接到同一个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