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是不是都有3MHZ的干扰啊?

楼主(2008-02-02):
现在要通过一个验证,要求产品对其他用电器的干扰不能超标,但现在发现问题出在变压器上,特别是3MHZ频段的噪声最大,无法滤除,变压器是220V转5V的

网友A:
应该不是变压器发出的

工频变压器无法发出那么高的谐波,重点查你的电路吧,尤其是数字部分。

网友B:
开关电源吧?

楼主:
不是,是火牛

火牛,220V转5V的

楼主:
回chunyang

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如果用电池供电,测得电源端口没有噪声,但如果改用变压器,就会有谐波,特别是150KHZ和3MHZ的频段的噪声最严重

网友C:
莫非是

巴克豪森效应?
好像没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