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中的温度补偿问题?

楼主(2008-02-04):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回归方程啊

还是很棘手的,LZ没说分辨率或精度。

网友B:
测量精度要求很高

多高?

网友B:
回楼主 ysdx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锰铜电阻作取样,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C:
回楼主 ysdx

可以通过软件补偿,你还需要测量温度,
硬件补偿不知道,你可以到网上查一查
精度要求高,对你的采样和保持电路要求也是很高的
以及你的PCB布板 对噪声的控制情况都很苛刻。整个系统的精度不仅仅是又AD来决定的。

楼主:
由于温度范围太宽,取样电阻只能用铂电阻了

太贵了。100多一只。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准备y用33欧姆的电阻取样。这样就不需要放大了。我希望取样出来进入一个差分运放BUFFER一下。选什么AMP好啊?还有,电压基准目前也没有想到好的。用ADR420感觉还不够。大家推荐一个吧。还有就是用ADS1255好还是ADS1281或者ADI的什么器件好?

网友B:
取样用铂电阻?

没有搞错吧?

楼主:
VISHAY的箔电阻

要达到这个精度,电阻肯定只能用箔电阻了。考虑到老化问题,我还担心几点:取样电阻长时间老化精度;参考基准的老化精度。ADC转换芯片的老化带来的问题。还有就是温度这么宽,很难控制整体精度。目前的计量部门的10V参考基准实际也才19bit精度。而且还要预热什么的(想想看,他才是一个基准啊)。期待有经验的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这里应该有搞精密测量的啊,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