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弱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8-02-10):
需要设计一个弱信号放大器,输入电压在0.1-1uv左右,频率2MHz以下。请问用OP07、OP27等通用运放可以吗?有何注意事项。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芯片和设计方案?谢谢指教

网友A:
看看OP27的datasheet

单位增益带宽典型值8MHz,最小5MHz。

网友B:
这么弱的信号,具有挑战性

1.你的电源是否可以做到这么高的精度;
2.进行PCB设计时,地线电位设计和抗干扰是一大挑战;
3.大部分元件,包括IC的热燥声是否会淹没该信号?
....................
反正我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希望各位高手有相应解决方案的不惜赐教!

网友C:
很大的挑战

器件噪声如何解决?

网友D:
什么信号?

网友B:
7楼的数据严格的讲是-106.99dBm(1uV对50欧),难度太大!!!

网友E:
8楼如何严格法?

1uVrms or 1uVp-p ?

网友F:
差分放大器,多级放大

难度是挺大的,不过也不至于无法实现吧。使用一款高共模抑制比的差分放大器,估计得多级放大。必要的情况下前端做下滤波处理吧。个人见解

网友D:
什么信号?实时性强不强?

网友B:
11楼,可能被我当成有1uVrms计算了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仔细计算两种信号的功率dB数!

网友G:
用仪表放大器+后级放大器试试看

前级采用仪表放大器;(注意,放大倍数要适当)在通过后级放大器放大有用信号。

网友C:
象这种测量,不知道信号源特性,几乎不可能有解

网友H:
频率2MHz以下:频率是否知道?相位是否稳定?

如果频率、相位稳定,就比较容易解决
或者有某种特征,也可以解决
如果是任意的信号,几乎没办法

网友I:
心得

我长期从事微信号探测,不同信号测量方法不一定相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对电压信号来说,测量的极限在于信号源的内阻噪声.2MHZ的带宽已经很宽了.
1,工频噪声
2,辐射噪声
3,感应噪声
4,电阻噪声
5,半导体噪声
6,射频整流
.............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锁定放大器

用锁定放大技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同意15楼

网友K:
意思是不是不可以啊?---最小5MHz

2楼: 看看OP27的datasheet

单位增益带宽典型值8MHz,最小5MHz。

网友J:
单位增益带宽5M的,放大100K内的信号还可以

网友L(2011-11-09):
20# awey 请问一下:可以用3片op37放大幅值10mv,频带为200khz~5Mhz的正弦信号吗?op37增益带宽积63Mhz.放大倍数要求100倍。

网友M:
带宽那么宽,基本没戏.

网友N:
这么小的信号估计只有锁相放大可行。

网友O:
高频小信号啊。。周期信号嘛...同意15楼看法

网友P:
本人做过,使用fet输入及加运放实现。
本设计需要考虑很多情况,特别是元器件的干净情况,不然噪声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