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则电路板涉及到电源模电数电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8-01-07):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控制系统,板了有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以及电源三大部分,电路图上我打了两个红色X,前面那个是铺在PCB板的上面,是交流地,后一个是系统地,它们之间用电容跟二极管连接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我做了一PCB,只是没有铺地,现在当板上的继电器一工作,模拟电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纹波很大,电源部分出来的直流电也很大的纹波,而原始板用示波器是看不到纹波的,抗干扰性能很好,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板一下,是那部电路起到了这么好的作用?谢谢,,,

楼主:
经过电源芯片出来的是三组直流电

分别是+12V,-12V,+5V

整个系统就一个地,模拟与数字共地,共电源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

 哈哈,,,,

 问题解决了,现在一点纹波都没有了,用示波器看不到纹波,哈哈,,,,

网友A:
哈哈,分享一下嘛~~~不过这个接地搞得太复杂了,直接接上

楼主:
直接接上那就玩完了!!!!

  大哥,一边是交流一边是直流,能接吗!!!

  这个系统的确不错,抗干扰能力很强的,用在工业控制上,

网友B:
00说的不错吗!直接接上不就行了.这样接如果电流不平衡,输出

会不正常的.楼主如果解决了问题,也应该让大家也明白一下啊.

网友C:
这两个地怎么可以分开?

不管什么地,最终都要接在一起的,只是接法有讲究,要一点接地。
在此电路中,地是供电的回路,要走电流的,是你人为地将它分开,除非正负电源的负载完全对称。

当正电源电流更大时,D31导通,两个地等同相连。
当负电源电流更大时,D31不通,将造成两路输入电压的不平衡。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跟大家说进来的是两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