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肖特基二极管总被击穿

楼主(2007-11-27):
请教 我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总被击穿,指标是40V 2.2A
我实际使用的是28V 0.8A
总是在工作10几分钟后就击穿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28V输出的开关电源?

峰值电压太高

网友B:
不击穿才怪

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工频整流,都必然击穿

楼主:
那该怎么处理?

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电路图

网友C:
为什么不击穿才怪

网友B:
晕...

也不说清楚,害我被误导

2楼说法对这个电路无效,损坏的原因还待分析...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改进吗?

换个电压高的还是别的什么方**

网友D:
学习了

不明白为什么不击穿才怪

楼主:
换个60V的可以吗?

换个60V的可以吗?我不懂理论耐压值已经留出很大的余量了,怎么还会击穿?

网友C:
to xyj

哪个是肖特基二极管啊,您当时是怎么理解的才说"不击穿才怪"a啊!

楼主:
我实在搞不懂

在理论参数上都满足啊,为什么会烧,难道是使用的时候温度升高导致耐压值下降?

网友E:
不是电压问题,是过流发热烧坏的;用5A的管子再加小铝片散

网友A:
分清原因不难

耐压不够击穿,可以用示波器看二极管两端波形。
过流发热损坏的,摸摸感觉一下温度高不高就知道了。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

我的负载使用的是700mA直流,不是PWM,但二极管额定的是2.2A啊,
我先前用的是额定1.2A的管子,跟这个2.2A的管子一样发热,大概最高能上到60℃
难道是发热了后二极管耐流值急剧下降?

网友E:
你这个是变形的BUCK电路,如果输入28V 0.8A,那肖特基会过

远超过2.2A的平均电流。这取决你发光管的压降和系统效率。

网友F:
LZ连二极管的型号都写错了……

SOT-23的封装,热阻太大了,管芯温度升高以后反向电流能到1mA——雪上加霜。

还是换个头大一些的贴片1N5819吧。

网友B:
他这个应用应该用3A的1N5822

网友G:
晕,你那两个小鸟又出来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好的,我试试,随便问一下,我的电感也发热很大,也是电流的原因吗?我用1.3A的电感,也要换一个3A的吗?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H:
应该是瞬时电流太大

网友I:
看不懂电路

看不懂电路

网友J:
工作1Mz,电感受不受得了

网友K:
温度影响元件

温度高了,元件的性能降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