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光耦问题

楼主(2008-02-19):
有用过双路光耦的朋友介绍一种性价比好点的,速率不需要1M以上的给我参考,谢谢了,先

网友A:
太多了~~~~

  军品找我。

网友B:
tlp521-2

网友C:
tlp521-2 不能到1MHz ,20K都够呛

网友B:
lz说了 速率不需要1M以上的

网友C:
楼上说得也对,楼主没说具体的频率范围

网友D:
没必要用双路的

4PIN光藕和多路光藕的单元封装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用两个单光藕组成双路或更多路时PCB可以完全相同而采购更容易,价格也更低,生产也不会因此更麻烦。

楼主:
谢谢

我打算用2530,PCB板有限,有哪位朋友用过吗,价格大概多少?还有其它1M左右,不能太低了,如6N135即可,但是要双路的

网友A:
高速光耦就可以啊~~~10M的

5631  双路的高速
不过我的是军品,比较贵~~~www.hj-i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