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小弟想设计的电路中要用arm的通用编程管脚来控制开关的打开和闭合,开关两端接6v的电压,而arm输出只有3.3v,初步想用mos管来实现开关,不知道在选择管子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把你的设计贴出来看看

否则没法说。

网友B:
MOS管的耐压,电流,输入电容,开启电压。。

网友C:
加一级缓冲

用三极管或运放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