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接收管的结构(有放大后照片)

楼主(2008-02-20):
大家猜一下这个接收管是什么结构?实际电路就用到这个接收管的两个管脚,一根是接两条线的那个管脚,另一根是接金属壳的。除了这个接收管试过很多接收管都不能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A:
红外接收管? 接收二极管+三极管放大电流

楼主:
是红外的,880nm

左边那部分像个二极管,但是右边三条腿的却像光敏电阻,接收二极管+三极管放大电流是光电晶体管的结构,试过很多光电晶体管都不能在样品的线路板上正常工作,实在想不出这是个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