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两块板子共地问题

楼主(2008-02-20):
我现在开发一套系统,一个主控电路板(含有F2812)和一个辅助控制电路板,辅助控制板需要几个主电路板的控制信号,我现在自己设计插接件来完成信号传输,请问,辅助控制板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需不需要通过插接件连回到主电路板,还是直接在辅助板通过磁珠接地就好?谢谢

网友A:
慎重考察信号电流回路……

楼主:
继续问

那如果是主板和辅助板共电源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辅助板的地就应该最终引回主板,也就是模拟地要引回主板;
如果主板的控制信号是数字信号,而且由DSP发出,那么这个信号流回的在辅助板上的数字地也要引回到主板呢?

网友A:
慎重考察信号电流回路……

既然地线不是平面,就必须考虑信号电流回路了。

如果闭合面积太大,就有可能饱受干扰的痛苦了

网友B:
re

如果是同一路电源,那就在两个板之间稍微处理下

2812的控制信号也没那么恐怖的

网友C:
单点接地

一般单点接地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D:
任何信号都要流回电源

把模拟地和数字分开走,在合适的地方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