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大虾给翻译一下AD7321里面这句话,谢谢!

楼主(2008-02-20):
The two analog inputs can be configured as two single-ended inputs, one true differential input pair, or one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

网友A:
RE:

single-ended inputs:单端输入
differential input pair:差分输入对

网友B:
不难呀

The two analog inputs can be configured as two single-ended inputs, one true differential input pair, or one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

两个模拟输入可以配置成两个单端输入,一个标准差分输入(对)或一个准差分输入。

标准差分输入与准差分输入是不同的:前者有参考地,后者没有。另外,单端输入有可能是对地,也有可能是相对于器件固定的“公共僌端”。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