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很久没搞定来请教高手(已更新请几位高手继续支招)

楼主(2008-02-21):
用40W电阻和变压器(20W)不是很理想!温度到60多度?

要将这部分电能转成其它什么能量才好呢?

2KM的路线(线长从500-2KM都可能)为电力线,线粗足够,线路本身有约100A的电流,线路上有大的感性负载,大的补偿电容约3000uF。

电路的目的就是 在A处测电流来 判定 电路是否断线!

(用电力载波测试不能到这到远)

网友A:
减小电容的容量可以吗?

网友B:
用只闪光灯放电,大概0.1秒也用不了就耗完了拉

lz大概在做电子警察吧,哈哈

网友C:
闪光灯2秒闪一次,几天就完蛋了

网友D:
完全放完?通常用电阻放电放到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算放完

网友E:
接个闪光灯.

1S闪100次都没问题!

网友F:
用可控硅,再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不过,发热量并没有减少。
要减少发热量,显然电容所存储的能量必须有去处。是否可以反馈回输电线,楼主没有说。

楼主:
基本放完就行了

楼主:
用40W电阻和变压器(20W)不是很理想

温度到60多度

网友F:
“不是很理想”

你的要求是无理的,在7楼我已经说过了。

网友D:
我觉得奇怪,330uF的电容,311V电压,能量还不到1J

2S内放完,怎么会那么发热啊?

网友F:
圈圈算错了

电阻上平均功率约8W。

网友G:
电感加个大功率MOSFET,肯定可以在2S内搞定

如果闲发热太大的话,把电感换为电炉或热得快,这样还可以边工作边烧开水。

网友D:
恩,计算错误。平均功率是7.9794825W。

网友H:
减小电容的容量

网友F:
13楼 cby981541 加电感的主意,发热一点也不少

如果没有电感储能释放电路的话,要烧管子。

网友G:
谢谢16楼指出我描述的不足

我的意思是:如果LZ不能减小电容的容量,而又感觉采用电阻释放电容电荷的时间不够快的话,可以采用电感+MOSFET开关管。作为系统设计的常识,当然要考虑能量释放问题。我在解释部分也举例说了可以用MOSFET驱动热得快烧水的方案,因为水的比热容是最大的,水作为能量释放介质其效果最好。

网友F:
8W功率烧水可太小了

给楼主出个主意:这些功率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驱动一个风扇,这样就不热了。
当然,供风扇的功率要固定,这需要一个储能装置,2秒内均匀地放掉这些能量。

网友I:
我认为此题无解

20ms在2秒的时间里,启动时刻决定输出电压,如果是过零启动,输出直接为0

K1持续闭合,考虑一下短路吧

网友F:
此题无解的是发热量

开关闭合20ms,是交流电的一个完整周期,给电容充电两次,电容两端电压已经确定,电容容量不会变化,电容所存储的能量也就完全确定。这些能量在2s内完全转换成热量,发热的功率就完全确定,已经给楼主计算出来,大约为8W。这是不可能减少的,否则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

回到首帖问题“如何在2S内放完电容的电?”
楼主没有说K1用的是什么。放电应该与K1互补,如果K1是继电器的一个触点,放电只需要用该继电器的互补触点串联个合适的电阻,而且保证K1常闭合时放电电路不会坏。

网友J:
怎么计算出电阻上是8W啊,楼主没有给出电阻值

网友F:
回楼上 sz_kd

与电阻值无关。

网友K:
21楼 功率公式

P=UI,注意是平均功率

网友J:
回楼上2位,帮帮算算看

先谢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很晕哦

电容的存能能量:1÷2×c×v2
放电电路的功率×时间=电容的存储能量
要两秒放玩,那根据上式要么改变放电电路的功率(电阻或电流)或者改变电容的值不行吗?

网友F:
回楼上 alice84

改变电容当然可以,改变电阻值并不会影响发热功率。
每次充电电容储能是固定的,你已经计算出来了,这些能量要在固定时间内转换成热,能量/时间,就是功率,与电阻无关。
改变电阻值,电阻值较大时会使电容没有完全放电,此时发热功率当然要减小,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J:
根据alice84公式是算出电路放电平均功率4W左右

电容上存储能量为7.986J

网友H:
sz_kd 你用的是哪些数值算的,怎么我算的不一样哦?

网友J:
我用的是C=330UF,V=220V

不过都要转换成标准单位来算的
应该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H:
夷?他不是标着400V/330UF吗

网友C:
要想不发热

照Maychang所说,做一BOOST放电装置,反馈到电网中去(实用法)。

不允许反馈的话,就申请个电台执照,加个15W的无线发射机,以发射电磁波的形式消耗电量(搞笑法)

网友J:
是的,但是电容此时电压有效值是220V

所以不应该按400V算,就是此时电容上实际的平均容量
我也不是很清楚,要不你请教你大伯等高人来讲讲

网友F:
sz_kd 计算有点问题

220V交流峰值有311V。
楼主说的是2km距离,但没有说多粗的线,也没有说线间距离。这么长的线,其电阻电感都不能忽略,而且充电只有一个周期即充两下。所以实际上电容充电不能到峰值,但很可能比220V要高。

网友J:
220V交流峰值是311V,计算存储容量应该按平均值算吧

按310V也算不出来8J啊
不知道怎么算的
还是麻烦各位DX算一下看看

网友J:
此时电容上面的平均值好象就等于有效值

因为正负半周电路都导通,不知道对不?

网友F:
回 sz_kd

当然不对。电容充电到峰值,这是没有错的,条件是电源内阻可以忽略。

网友J:
谢maychang,明白

那总能量是15.96J
平均功率约8W

网友J:
就是00算的那个结果

网友H:
怎么会是8J呢

我觉得式中1÷2×c×v2的v2=311V

网友F:
要将电容储能反馈回电网中去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电网是交流,2s中变换100次极性,反馈必须按照电网瞬时极性来反馈。实际上,这是一个DC/AC即一个并网逆变器。逆变还比较简单,要并网就复杂多了。

网友J:
alice84,是16J啊

网友H:
偶真是什么都要学啊

电网是交流,2s中变换100次极性,反馈必须按照电网瞬时极性来反馈。实际上,这是一个DC/AC即一个并网逆变器。逆变还比较简单,要并网就复杂多了。

以上文字没看懂,大概是什么电力电子知识吧

网友L:
请问8W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H:
除以时间2

网友C:
来个参考图

K2断开后,K1闭合,变换器工作,在C3上获得低电压 U,

K3在市电瞬时电压 < U时导通,通过4R7、愧线电阻向电网放电(不管放电电流波形)

调整放电电流,在几十个周期内,即可将C1上的大部份电能送到愧线电阻上,将大部份热能转到馈线上。

网友F:
PowerAnts 这次可是低级错误

K3闭合时如果N端为正(这可是说不准的事情,有50%可能),几个周期之内不是4R7就是D5要烧掉。

网友M:
如果楼主要求释放的能量固定了,要求产生的热量要少,只能转

其他能量了.用个白炽灯行吗?如果一直接通也不怕烧坏.

网友C:
回maychang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补充一下: K3在瞬时电压接近U时导通,用单向硅的话,过零自行关断

网友F:
回 PowerAnts

其实关键是你画了个开关,没有画单向硅,也没有说K3关断的事情。要是K3闭合交流半个周期以上就麻烦了。
K3用单向硅过零关断,关断之后当然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抱歉

因为重装系统,弄了个新版的ORCAD,结果找不到库,上面这些元件还是从别的图纸上拷过来的,所以特地说明:
K3在市电瞬时电压 < U时导通,通过4R7、愧线电阻向电网放电(不管放电电流波形)
机械开关是不可能这样控制的

网友C:
替楼主担心贮能电容的寿命

周期为2秒的大电流充电,这个电容也会发热的,最好选耐重复大电流充放电的闪光灯、频闪灯贮能电容

网友F:
楼主发了帖就不见了

这个电路究竟什么目的要这样反复充电放电?

网友N:
.....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有2km的电源电缆?它在这里有什么意义或要有什么考虑?

网友O:
增加一个直流电动机不行吗?

网友P:
同意21楼是观点

同意21楼是观点。
考虑放电的同时必须考虑充电后负载的工作状态是否还能够正常﹖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的意图是什么?把目的说明,可能有更

楼主没有说明其它参数,估算的话应该以最坏的情况来考虑,所以取峰值电压311来算是合理的。
这个计算结果只能做为一个选择的大致参考,实际电路还要保留余量,就好比这个电容耐压要用400V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关注!

楼主:
把电容的能量回到电网还有些什么方法!对这块不熟呀!

把电容的能量回到电网还有些什么方法!对这块不熟呀!

网友Q:
我也说说

 我就搞不懂了,你只是用来测试电路有没有断开,你问什么不先用个小变压器降下压 整流个十几V电压,不就很好了;还有电阻发热厉害,你可以多串并几个啊,采用水泥电阻,应该很好的.还有前面那个电吸合时.后面的不允许放电,这个其实很简单,只要使用继电器的常闭和常开触点互锁下就OK了.几十KVA的逆变器和充电机都时这样来做启动的,何况你这个小电了.

网友F:
测试电路有没有断开

电力线载波应该没有问题。2km距离不算太远。

网友R:
你是想解决放电发热量的问题!

最好转化成光!

网友S:
正解

1,电容储能E=CU*U/2;;;;;考虑220+20%, U=264*1.414=373 V
  E=23 J
2,周期T=2秒
  平均功率P=E/T=23/2=11.5 W
3,放电时间常数RC, 放完至少3到4倍RC,
  取4RC<2
    RC<0.5 秒
   R<1.5K欧
4, 不管R具体多少(须<1.5K欧),总平均消耗功率最大为11.5W,
   所以,所选电阻额定功率必须大于11.5W, 最好选20W
5, 考虑20毫秒内电容能充满至220电压峰值,
   又要求RC>>0.02 秒
    即R>>60 欧
6, 故取R=1200欧, 20W

   彭建学   上海

网友T:
接个100W的灯泡吧!

接个100W的灯泡吧!

网友U:
貌似可以解决

我手头上有个测试监控设备,朋友以前读研期间和开始工作两年期间做过的东西,已经成产品。给我传过手册,看问题的描述貌似能解决你的问题。晚上我回去看看

网友V:
re:樓主

加負載可以這樣試一下:在電容的兩端加一個電壓合適的開關電源,然后再讓開關電源接一個合適的負載。經過調試后應該可以滿足要求。不過可靠性要測試呀!

网友W:
B端做个有源控制器,由A端间隙供电,B端用MCU控制继电器放电

B端做个有源控制器,由A端间隙供电,B端用MCU控制继电器放电

B端检测A端供电后产生放电脉冲控制继电器放电1S,直接短路不行的话,串接几欧姆限流电流.

网友X:
真不知道这是干嘛

网友Y:
在负载电流上叠加强脉冲的方法来检测线路故障不可取,

可以考虑在负载端对地加一个低频信号源为好,此信号源由负载线供电,见图:

网友Z:
这样就可以了

在滤波电容前再加一个二极管,然后放电嘛就好说了,接个继电器用长闭点接500W的加热管不就OK了。是加热管,不是热得快!至于你说检测是否断路,有你这个电路再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AA:
嘿嘿

纠正一下,这是个能量消耗的问题。
能量一般用焦耳表示,也可以用“瓦时(WH)”表示,用“瓦(W)”表示的是功率。
20ms内电容充电,电容上积累了一定的能量,要找个办法在1.98秒内(时间短一点更好),把这些能量消耗掉,是这么个问题吧?
现在用的办法是让这些能量通过大功率电阻以发热的方式发散到空气里,热量的发散速率慢了,电阻就发热厉害了。是吧?
可以加一个风扇(直接接在K1前面,常吹着,可以吧?),或者做一个大的散热器,把电阻紧密地和这个散热器安装在一起。用风扇要耗点电,用散热器比较贵(铝的或铜的,有色金属啊,都长价啦)。

网友AB:
构成一个放电回路,加个电阻能行么?

网友AC:
呵呵

看了半天也没见甚么好的点子.还有不知到LZ要怎么测出线路没有断(没看到要测甚么值).在全桥输出串个阻值大点的大电阻,电容并个灯泡,不就OK了嘛--不让电容充满电,看他还能怎么办!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