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awey,00等高手..分析以下这个温度采样电路

楼主(2007-11-28):
各位awey,00高手能帮我分析以下这个温度采样电路有问题么?可变电阻为热明电阻.是不是有地方要修改的.谢谢!

网友A:
问一下正反馈(反馈到正端的,不知是否正反馈)有什么用

楼主:
这个图也是资料上看来的

这个图也是资料上看来的,当时也觉得这个正反馈有没有必要用,不过自己真的对运放不熟,所以还是拿出来让高手们给分析分析.用的时候,有点问题 ,8路相同的结构时,一路有温度传感信号输入,其他各路不接传感器信号,这个时候单片机除了一路正常显示温度外,其他各路都有温度(20度)显示.好象都受干扰一样.

网友B:
自己搭个小电路试试嘛,或者软件仿真下,分析最痛苦了

网友C:
一个错误的图,无需分析

楼主:
愿听详解.

awey,可以详细说说么?非常感谢.

楼主:
re:00

自己EDA仿真,效果很好的.可实际运用,就出现我上面说的"干扰"现象.

网友D:
这个图能工作吗?

楼主:
楼上,我没传错啊,

我板子都按这个图做好的啊,就是调试的时候出现上面的问题,想请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原理.

楼主:
补充,电源实际是有的.

网友E:
实际图跟这个应该有一点点区别

要有正反馈(30年前,前苏联就这么搞了)

网友C:
图中的参数选得不对,运放输入在接近电源的高端

这个图输出电压与电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不知道为何要这样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高手的热心帮助,这个图我是不清楚原理的,还想听听各位分析

网友B:
估计问题出在你的多路选择上...

网友A:
谁能说一下正反馈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正反馈是错的。

网友A:
哦 明白了

网友E:
电桥是错的

正反馈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A:
那应该怎么接

此电路虽然错了,但是他当时肯定会有什么目的,谁能分析一下

网友D:
把R7、R8左端与原电路断开,改为接地,这就是标准的电桥接

R8最好是改成100kde

网友E:
我觉的应该是这样

把R7左端改为接地,这就是标准的电桥接法了

楼主:
学习了,我以前也在用电桥

我以前用过电桥,我想这个电路的设计者不会不知道电桥怎么接吧.
也不知道是怎么意思.再看看运放的书

网友A:
R8是干什么的

网友C:
看书也没用

正反馈是接得蹊跷,但从电路上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反馈量很小。整体来看是负反馈电路

网友E:
正反馈大到一定程度就跟没接的一样

空气也算电阻

网友F:
破图

破图,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