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在一些大功率的三极管的CE极之间大都接了一个阻尼二极管`这样做~想必是用来保护晶体管的~可不知道这个是用过流保护还是作过压保护~其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A:
CE间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B:
楼主已经说了“阻尼二极管”

怎么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不~不`我是知道作用`只是想搞清楚其基本原理`反冲的高电压是怎么样产生的`

网友C:
和继电器旁边放个二极管一样对吧?

网友B:
回5楼 alice84

不对。

楼主:
我有台线性电源在测试的时候~一旦加了负载`电流过大的时候`那几个大功率的三极管就有个把会烧掉`板子上的铜线~在进交流的部分也会烧断~ 后来看了下~在那几个功率管端的阻尼管虚焊了~想搞清下那个反向的高电压是怎么样产生的`

网友C:
继电器旁边放个二极管保护了下面的 三极管

些大功率的三极管的CE极之间大都接了一个阻尼二极管不是因为电流或电压大大时二极管导通,因为二极管的导通阻值小相当于短路从而保护了三极管

楼主:
LS的~功率管两端的二极管保护跟继电器两端的二极管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偶晕了,不清楚

网友C:
说了个不对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7楼: 回5楼 alice84

不对。

网友D:
继电器的是用来续流的吧

三极管的是用来防止反向电压的吧

楼主:
在开关电源里头~有很高的反向电压出现~还好理解~可是在线性电源里头`这个我就不大明白了?为何?如何出现?

网友E:
反向导通,即逆导,或续流, 保护用.

彭建学

网友F:
确实,说声“不对”就没声了,这样不太好,呵呵。

网友B:
12楼13楼17楼

我回答的是 alice84 “5楼: 和继电器旁边放个二极管一样对吧?”
回答完毕了呀!

网友E:
一样

一样,最终起续流作用.
如半桥,全桥驱动感性负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19楼算说到点子上去了

电感要“发泄”,没处去怎么办,就留个后门让它走,免得损坏器件。

网友B:
回19楼 pengjianxue

不能说一样吧?
“继电器旁边放个二极管”,泄放路径就是这个二极管,电压就是二极管压降。
“半桥,全桥驱动感性负载”,泄放路径是回到电源,电压是电源电压。

楼主:
同意maychang大叔的~

网友G:
回路里有电感时会产生瞬时的反向过电压的.

楼主:
在每个电路中~都有寄生电感或是寄生电容的存在~那这样说的话~那在每个电路中都会有这样的反向过电压产生?
感觉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F:
其实原则上就是一回事,

一个直接构成续流回路泻放了电感能量,而另一个通过电源构成续流回路泻放了电感能量。
要知道不管是半桥还是全桥驱动都是双向的,无法在电感旁并上续流二极管,只能采用类似“钳位”的方式通过电源来构成续流回路。

网友H:
 只要电感里的电流发生变化,电感就会产生电动势

网友B:
回26楼 HWM

全桥和半桥是双向工作的,单端反激电路和单端正激电路可是单向的,你也在变压器初级(电感)两端并联二极管?还是在功率开关管两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I:
当然在功率开关管两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J:
唉,连MM都不如啊....

。。。

楼主:
RE:

在每个电路中~都有寄生电感或是寄生电容的存在~那这样说的话~那在每个电路中都会有这样的反向过电压产生?
还是这样问~

网友B:
回楼上 雁过留痕

确实,每个电路中都有寄生电感或是寄生电容的存在,在电流突变时,都会产生类似的过程,但是否“过”电压,则要看具体情况。首先要看电流的变化率,其次要看阻尼,电流变化率较小或阻尼较大时,仅使电压波形变形,但电压没有高到危险的地步,一般也不称为“过”电压,当然也就不一定需要保护。数字信号传输过程中脉冲的“上冲”和“下冲”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网友F:
re 29楼:你说的那玩意儿能说是“纯单向”的吗?

网友B:
回34楼 HWM

alice84所说的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和开关电源中单端反激电路以及单端正激电路完全是一样的,都是集电极接一个电感到电源。这种情况,绝不能在三极管的CE端并联二极管,三极管CE端并联二极管什么用都没有。全桥、半桥和推挽电路则应该在三极管CE端并联二极管,但二极管保护的并不是与其并联的三极管,而是同一直流支路的另一支三极管。
二极管保护与其并联的三极管,见于电视显像管(计算机监视器)的行偏转电路。“阻尼管”的名称是从这里来的。
以上三种电路,虽然都是保护,但二极管功用却各不相同,不可混淆。

网友F:
回35楼:我所说的是二极管所起的作用原则上是一样的(如同

都是为了释放电感上的能量,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吧。至于在不同场合接法当然不同。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电感电流瞬变所产生的高次谐波。

网友B:
回36楼 HWM

我认为仍有区别。
行偏转电路,三极管并联二极管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保护”三极管,也不是让电感中的电流连续,或释放电感中的能量,而是产生磁偏转所需要的电流波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电感中的能量确实返回到电源去了,不过这并不是并联二极管的主要目的。

网友K:
看具体电路有时用做续流有时用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