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和继电器相关的电路

楼主(2008-02-22):
请问怎样才能搭一个象这个继电器一样的电路,一键可以控制两路的!
我是为了减少成本才这样做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控硅可以吗?

楼主:
用可控硅那怎样才能实现呢?

用可控硅那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B:
“怎样才能搭一个象这个继电器一样的电路”

楼主打算用什么搭?需要多大电流多高电压?什么速度?最重要的,楼主打算干什么?

网友C:
晕啊,用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啊

就是继电器本身就有两组触点啊

网友A:
可控硅不可以控制两路吗?

网友B:
回楼上 alice84

可控硅不像三极管,不能自关断。

网友A:
maychang大叔

通过触发信号来控制它的关断啊

晶闸管和可控硅一样吗?

网友B:
回楼上 alice84

晶闸管就是可控硅,一个东西,两个名称。
撤掉可控硅的触发信号不能关断,只要撤掉信号之前可控硅中有电流流过,撤掉之后可控硅中仍有电流,必须由外部电路使电流为零(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值)并维持一小段时间,可控硅才关断。
有可关断可控硅,但必须加很大的反向触发信号,而且这种东西很贵。

网友D:
TO maychang

双向可控硅不是可以由关断到开通,也可以从开通到关断的吗

网友E:
和5楼的一样

和5楼的一样,用一个继电器就行啦

网友F:
“一键可以控制两路?”不是什么难题

逻辑扩展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74240,你可以并上许多个回路,而单独由一个使能信号允许就OK!

请问怎样才能搭一个象这个继电器一样的电路,一键可以控制两路的!
我是为了减少成本才这样做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多功能选择开关

网友B:
回10楼 yinmu

无论单向还是双向可控硅,加触发信号即可使其导通,但撤掉触发信号可控硅却不能关断,只有撤掉触发信号后流经可控硅的电流小于某值(很小)并维持一定时间,可控硅才能够恢复关断状态。不像三极管,加基极电流可以使其导通,去掉基极电流三极管就关断。
你的问题,最好是另发一帖问,这样看到的人多些,得到回复的可能性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