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比AD620性能更好的放大器

楼主(2008-02-13):
做精密电流测量。我用精密电阻构成一个桥路(不平衡),得到一个0~1.5V的电压。然后进入差分放大器放大(由于测量范围是1um~80ma,因此只放大3倍)。目前选AD620.但是感觉inpu offset还是太大。不知道还有什么器件更好。不清楚用3个超低input offset的运放自己搭是否好些啊?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做过一个项目,搭过,但是没有AD620好。当时AD620价格180呢。不过这么多年了,新器件出来的不少,谁有经验啊?

网友A:
MXT118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

MXT118低功耗精密仪表放大器
一.    概述
MXT118是一种低功耗高精度通用单片仪表放大器,内部采用了激光修调技术。MXT118具有非常低的输入失调电压和输入失调电压温度漂移系数。通过一个外接电阻,增益从1~10000可变。电流反馈输入电路提供了G=100时的70kHz带宽。可用于精密数据采集系统,如电桥放大器、热偶放大器、RTD敏感放大器、数据采集等。气密性和耐温度冲击性能较塑封的INA118好,更适合一些军用高端电子仪器使用。其主要特点如下:
低输入失调电压               50μV
低温度漂移系数               0.5μV/℃
低输入偏置电流               5nA
高共模抑制比CMRR           110dB
宽电源电压范围               ±1.35~±18V
输入保护                     ±40V
低静态电流                   350μA

看看~www.hj-ic.cn

网友B:
LTC1051

■ Dual/Quad Low Cost Precision Op Amp
■ No External Components Required
■ Maximum Offset Voltage: 5uV
■ Maximum Offset Voltage Drift: 0.05uV/°C
■ Low Noise 1.5uVP-P (0.1Hz to 10Hz)
■ Minimum Voltage Gain: 120dB
■ Minimum PSRR: 120dB
■ Minimum CMRR: 114dB
■ Low Supply Current: 1mA/Op Amp
■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4.75V to 16V
■ Input Common Mode Range Includes Ground
■ Output Swings to Ground
■ Typical Overload Recovery Time: 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