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agc电路 倾情奉献zt

楼主(2008-02-27):
   音频AGC能随时跟踪、监视前置放大器输出的音频信号电平,当输入信号增大时,AGC电路自动减小放大器的增益;当输入信号减小时,AGC电路自动增大放大器的增益,以使进入A/D的信号保持在最佳电平,又可使削波减至最小。如图所示为音频AGC放大电路,这种放大器动态范围大于50dB,输出波形的失真非常小,并具有启动快、缓慢衰减等优点。电路输入40~20mV和输出0~1.2V可调电平,单电源供电,耗电电流小于1mA(5V电压)。VT2、VT4为P沟道JEFT,它与R2、R3、R4(R10、R11、R12)构成等效电阻分压器,接入输入回路。当输入电平低于40mV(峰一峰值)时,输入均等地在R2和R3、R4之间分配,A1的输出幅度不足以大到使正峰值检测器VT2导通。将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拉到+5V,使其沟道夹断并从漏极到源极产生一个非常高的电阻。在输入电压峰一峰值高于40mV时,VTl在A1输出的正峰值导通,降低了结型场效应管栅极到源极的电压。沟道电阻用来减少并衰减输入信号,以保持Al输出电压峰一峰值在1.2V左右。

网友A:
电路无法正常工作,鉴定完毕。

网友B:
怎么看起来就是那么别扭啊,先不说参数怎样,

一眼望去,P沟道JFET的符号不对,VT1,VT3接法非常规,R7,R15为何相连??多处节点没有表示出来。。。

网友C(2013-09-06):
看不到图啊,可否再发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