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波加到电感上产生了许多尖峰,不知何故?

楼主(2008-02-27):
   小弟最近在学习信号发生电路,照着书上的图在面包板上搭了一个文氏桥振荡电路,经过几次调整总算是产生了正弦波.
    尔后,我又把这个信号通过电压跟随器接到一个电感上,但在电感两端测得的波形却多了许多尖峰.不知何故,特发贴求助!
   大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使电感上的波形为标准的正弦波啊!
   用变压器反馈式LC振荡当然可以解决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呢?
   我就是想有这样一个电路,它只负责产生正弦波,把电感作为负载加上去,在电感的两端测得的还得是标准的正弦波,也就是说电感不参与正弦波的产生,也不去干扰正弦波的产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啊.

楼主:
怎么加啊?为什么加了就行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怎么加啊?为什么加了就行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A:
用运放直接驱动电感,可能驱动回路产生其他震荡.

用一个三极管组成个共发射级电路隔离.电感接在C级.试一下.

网友B:
没有看到波形,也没有看到实物,只能猜测一下。
想到两种可能:
一是运放自激。运放自激的原因多半是电源旁路不好。
二是使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C:
还有可能是运放过载

这样接的话很有可能运放过载,在你的正玄波频率下感抗太小的话负载很注重啊!
另外就是你如果选用磁芯电感,有可能电感磁芯饱和,串个1K电阻再测就知道是不是这些原因了。

网友D:
用1欧电阻串个220PF的电容并在电感上。

试试

网友E:
在电感上看电压?

换个角度说吧。如果L1改成电容,则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反馈电压滞后,放大器有发生振荡的可能。

现设在电感上串联一个电阻,要观察电压时也只能在运放输出端观看电压波形,不能在电感上看,否则仍然会出乎你的“意料”的。

直接驱动电容或电感负载,尤要注意。

楼主:
感谢参与!

   不是开关电源啊,用的是7808和7908电源.
   是空心电感啊.
   是在电感的两端测的电压啊,(如图)电感的一端接地,一端接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端,也就是测的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波形.
   看了大家的建议,大家的意思是不是说,在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端接电感的话,会使电压跟随器的反馈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输出波形发生了变化的啊?

网友F:
问题

1,电感饱和,运放过载

2,所用运放内部结构不能提供续流路经

彭建学

楼主:
回:阿龙

输出的正弦波幅值已经很大了啊,你说加个三极管隔离,这样三极管放大不都成方波了吗?

网友A:
我说的是用三极管来隔离,基极要加电阻的,要求电感不能饱和

你的频率不高啊,用个功放不知怎样,功放反正也是接音箱的.

网友G:
电感量多大?

楼主怎么不提电感量多少?
电路的振荡频率只有3000多赫兹。极有可能是因为电感量太小,造成运放过载。

网友H:
在输出级加个三极管加强一下驱动能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