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流放大问题

楼主(2008-02-28):
这个电源需要驱动17个继电器,算了下大概需要0.7-0.8A的电流,但从7812出来的电流只有0.4A的样子,所以想用射极跟随器放大一下电流,如下图,端子接的是从变压器出来的18V直流
请问大家这个图有问题吗?大家有没有其它好的建议?

网友A:
既然负载是继电器,不妨将继电器分成两组,各用一片7812,分成3组也可以。这样比较简单。条件是你的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电路可以供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B:
7812输出0.8A电流是没有问题的

“但从7812出来的电流只有0.4A的样子”?这是不正常的,原因可能是C1电容太小,建议提高到3300uF试试看。
7812输出0.8A电流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C:
7812输出0.8A应该没问题,除非假货

但输出0.8A,散热问题就比较严重。
分成几组是个不错的主义

用开关电源也可以实现。

网友D:
。。

你是怎么确定7812输出只有0.4A的,
如果输出不够有可能是7812输入的电流本身就不够。可能是变压器额定电流太小,或前面的限流电阻过大。

网友E:
我看是不是你那个稳压二极管D接反了呀?

我看是不是你那个稳压二极管D接反了呀?

网友F:
基极的电阻串到7812的1脚,这个电路的问题应该在

长时间工作,能否保证散热,不损坏元件.9013也不行,必须能带散热片封装的才行.

网友G:
电路本身有问题,

电路本身有问题,参见模电教材(随便一本都应该会有78xx扩流电路)
扩流三极管应该是依靠串在78xx输入或输出端的小电阻来驱动的,电阻因该在三极管的be之间,(上图的三极管be间是负载)该电阻的大小决定了78xx和三极管之间电流是怎样分配的。

网友H:
还可以

你那个9013时间一长就烧了,用带散热片的就好了,电源电压不要太高,否则发热严重,要加散热片增加了成本

网友I:
电路没有隔离

加两个二级管就行了

网友J:
驱动继电器没必要用稳压电源

网友K:
可以上网查下三端稳压的扩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