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压力传感器呢?

楼主(2008-02-29):
形状如下图所示,上面写着“负荷传感器”。精度是0.1%,是医院用来测试牙齿的咬力的。呵呵,有点像一只海豚。操作方式及原理是:压海豚嘴的两端,腔体内的应变片变形,产生电压。
其实原理与一般的压力传感器一样,就是形状特别,实在是找不到相似的,形状不限,只要可以放进嘴里咬就行了,哪位前辈高人指点一下迷津,哪家厂家有这样的传感器卖呢?

网友A:
小心把牙齿咬崩了……

受力端面应该敷设足够厚的“软材料”吧?

楼主:
呵呵,是要加一层胶上去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定制的,好运气的话能找到厂家,而且还有库存

楼主:
oh,no!定制是我最不想做的,因为需要的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