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角波变为正弦波

楼主(2008-03-01):
(无正文)

网友A:
用折线电路

条件是三角波幅度恒定。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折现电路?

是微分电路吗

网友C:
就是这个吧,

网友D:
我来一个

削波式的

网友D:
输入三角波

网友A:
折线电路可以参考ICL8038的datasheet

也可以完全用二极管和运放构成。
市场上很多函数发生器就是用折线电路产生正弦信号的。
频率很低时(1Hz以下,甚至0.001Hz),折线电路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长见识了,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E:
可以

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了,还可以调节占空比

楼主:
xiexie

楼上,我是说三角波变正弦波,你是说变方波吧
我用ICL8038弄出来了,谢谢楼上几位了

网友F:
好啊!

看到了一个有点困难的图了,我会好好想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