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很好的限流电路,原理是什么,没明白

楼主(2008-03-05):
(无正文)

网友A:
此图恐有误

仔细检查检查再贴。

楼主:
回复主题:这个很好的限流电路,原理是什么,没明白

网友B:
原理就是24欧电阻上的压降控制上面两个三极管的导通程度啊

楼主:
这个原理当然知道。我想确认限流如何计算,好像不是简单Vb

网友C:
原理和过程就是xwj讲的那样.

至于计算就不是LZ说的那样了..应该是:(((12v/22k)/β)120+0.7)/24  (β为上面三极管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