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信号可以叠加在一起吗?

楼主(2008-03-06):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叠加,问题是叠加起来干什么?

图像的亮度加边?

楼主:
这样做是客户要求.

要只可以加在一起就达到目的了.
有什么电路可以加在一起?

楼主:
据说这样的信号可以用于测试液晶好坏的.

网友B:
1图的方波,让它产生一点过冲

已经是楼主要的波形了。

网友C:
过冲不好控制吧 加法器可以吧?

网友D:
maychang老师说的对

不是不好控制 调对了RC就行

网友C:
频率10k,低速信号

过冲也不容易产生
你调哪里的RC?

网友E:
同意8楼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用加法器就能很好的达到它的要求了哦

网友F:
可不可以这样产生过冲?

楼主:
哦,这样好像差不多了.

如果用加法器做,怎样做啦?

网友G:
还是加法器好.

能够完整的描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