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电极上拉和发射极下拉,速度到底相差多少?

楼主(2008-03-06):
请举例说明。

这是俺的空白。

刚才用99SE的4N25仿真时发现,居然相差2.28 ms!
输入波形:50Hz正弦,经串联起来的发光二极管到输出三极管。
比较波形:电阻R7和R8均为4.7 kΩ,电源VDD=12 V。

网友A:
与输出三极管的饱和深度有关

下拉三极管不会饱和,存储时间短,速度会比较快点。

楼主:
显示结果是相反的

上拉的快

网友A:
要比较最好输入方波

要比较最好输入方波,看上下沿来比较。正弦波不好比,共射的放大倍数大,沿比较陡,而射随器放大倍数接近1,边沿取决于正弦波的幅度。

当然,还与电阻的参数有关,比如,即使共射,但三极管只是工作在放大区,没饱和。。。

网友B:
要比较是不是不能这样输入串起来啊.

是不是要并起来呢?

楼主:
to awey

我当时的想法是:正弦都跟不上,方波就别想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才50Hz嘛

楼主:
to 孤星119

那样做的原因是:输入波形能保证一致

楼主:
没关系吧?

本图的主要目的是观察“时间差”

楼主:
关于使用波形问题,思考中……

网友C:
借问一下,能否推荐个低压降的管子

网友D:
比较方法不公平!

输入为正弦波波形对上拉有利,2.28 ms的差距说明比较方法不对,这个光藕速度再差也会快过2.28 ms!

楼主:
还是12楼的话高!

但是,由此出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方法才公平?

人家不可以说方波对下拉有利吗?

网友D:
因为你只要发挥这个光藕的性能,它比任何东西也慢不了2.28mS.

网友E:
我的结论

1,三极管VCE很小,就是进入饱和.VCE=VDD-IR
2,上拉:集电极输出负载是:上拉电阻R,后接电路输入电容.管子截止时,对电容充电时间常数RC,管子导通时电阻很小,放电时间常数很小,故, 波形上升慢,下降快.
3,下拉: 发射极输出负载是:下拉电阻R,后接电路输入电容.管子截止时,电容放电时间常数RC,管子导通时电阻很小,充电时间常数很小,故, 波形上升快,下降慢.
4,要波形上升/下降都快, 应采用推挽输出.
5,再要提高速度,防止管子深饱和.
6,对上或下拉的情形,R的选择根据光耦的传输比CTR,发光电流IF,次级电源电压VDD计算而得,原则是不会深饱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pengjianxue,你的结论很全面

我慢慢消化

网友E:
还有

发光管驱动边沿要陡.

举例:6N135, CTR=0.18,IFMAX=50毫安,若VDD=5V,则
    令IF=30毫安, 0.18*R*IF=5.4R=5
   R=920欧, 故选R=910欧.
 若C=30PF,则RC=27.3纳秒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学到了一些原来不注意的学问!

网友F:
R4R5R9惹的祸

与结电容关系不大,与是否饱和关系也不大,与基极对地的几个电阻有关。
如果你把他们去掉,速度应该几乎相等,因饱和与非饱和的差别,发射极下拉快一点,uS级甚至更短。
把这几个电阻阻值减小,延时会比2.28还要大,阻值增大则反之。
原因:接收管的光电流首先被这几个电阻吸收,上啦方式,R9上只要约0.7V电压,多的就开始形成三极管的Ib了。下拉方式呢,R5上吸收的电流会大很多,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E:
再补充

1,光敏管另加的基极是为了应用更灵活.如可当三极管用.
2,基极电阻会对光生电流产生分流作用,故对速度有影响.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