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自建双积分AD测量交流电电压有效值电路”,请帮忙分

楼主(2008-03-07):
此图是测量工频交流电(0~500V)电压有效值的电路。
A点为50Hz正弦半波电压(峰值为:0~375mV)
貌似根据双积分AD原理而设计,请帮忙分析具体原理。

楼主:
分解一下

按照单片机对4051的选通规律,撤分为3部分电路,step1、step2、step3

楼主:
step3

单片机对4051的选通规律:
...step1、step2、step3、step2(26ms)、step1、step2、step3、step2(26ms)、step1、step2、step3、step2(26ms)...
时间:20ms

网友A:
猜想以下:

1:开始时:模拟开关C点与B点未接通时,U2A的1脚输出高电平.
2:到开始检测时,使模拟开关C与B接通.此时单片机计时开始,(C为交流电RC后的有效值),U2B的7脚通过正向通电,电平漫漫上升;
3:当到达2.5V时,U2A的1脚输出低电平,触发中断,关闭计时.
最后根据积分公式:积分终值,时间常数,积分时间算出积分初始值即C点的有效值

网友A:
呵呵.还有怎么多图啊.我乱说了.

网友B:
电路不对

不管在什么状态,C点的电位总是大于或等于0,积分电容只能单方向充电,不能放电。

楼主:
再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re:awey

电路没错,测了波形
像你你说的C点的电位总是大于或等于0,是一个方波,D点是对此方波的积分波形。

网友B:
问题是:积分电容如何放电?

对一个正的方波积分,是单向的,电压只能无限升高,如何放电?

网友C:
能大略画一下各点的波形吗?

“......、step2(26ms)、step1、step2、step3、step2(26ms)、step1、step2、step3、step2(26ms)...
时间:20ms ”----这里20mS是什么?
  C点接4051的X1、X5的作用?能大略画一下各点的波形吗?

楼主:
RE;awey,这下应该可以反向积分了...

定性分析一下,请帮忙看一下是否正确。
1、选通X4对200mV基准电压正向积分到阀值电压2.5V,使单片机产生中断
2、切换到X2(输入信号,50Hz正弦半波)反向定时积分,T:20ms,即正弦半波的平均值
3、再次选通X4对200mV基准电压正向积分到阀值电压2.5V,测出所用时间T1
4、选通X0,放电。
5、根据T、T1的比值和200mV基准电压的关系可计算出正弦半波的平均值

回: wjhhhh ,20ms是对输入信号的积分时间,50Hz时为20ms,60Hz为16.7ms
图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