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的问题6n139

楼主(2008-03-07):
我在做通信的实验用光藕6n139做隔离,系统是3.3v,原来cpu侧是3.3v的

232侧是5v的,没有问题现在232芯片用3.3的,在参数匹配上出现问题

那位做过,讲一下光藕两端电阻的选择,谢谢

网友A:
232侧的电阻改为原来设计阻值的3.3/5倍.

网友B:
..

能不能问楼主一下 你 的实验电路里 6N139的速度达到了多少?
能达到 数据手册上 的2M吗?就是那个极限速率。

网友C:
这个

我做过类似的实验,用1K的电阻就OK了,你的电路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试试看吧!

网友B:
..

请问4楼你用6N139 传输速度是多少啊?
做过速度方面的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