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V直流电压测量,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08-03-07):
没做过高压方面的东西.
有点怕.

网友A:
500V算什么高压啊???

直接用万用表量啊

楼主:
目前的思路是这样的.

是要做一个24路0-500V电压的数据采集的东东, 精度1V, 对采样频率没有要求.
想用电阻分压得到0-30V, 然后做加一个BUFFER, 调整到0-5V, 然后给AD.
不知道这样的可有问题. 一直都是搞数字或者音频的, 没搞过这方面的dd.
各位, 给点建议.

网友B:
为什么要分到0-30V,不可以直接分到0-5V吗?

你分到0-30V,那BUFFER的供电得要大于30V,不是自找麻烦?

网友C:
就是啊,直接分0-5V,计算起来也方便呢。

网友D:
直接分到0-5V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分到0-4.5V可以了

网友F:
关键是用来做什么

楼主:
是用来做电压监测

也想过直接分到5V, 这样的话, 我认为还是要加一级BUFFER, 和30V比, 在BUFFER这边更好处理些.
还有就是24路的电压, 不能共地, 这个好像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G:
电阻分压这么简单? 功耗是不是大了电?

网友B:
不大,1M的是0.25W,10M的是25mW

网友H:
回9楼

各路电压不共地是**烦事,只能每路测量都与该路输入信号共地,各测量电路彼此用光耦等方法隔离。每路测量电路都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I:
应该这样好点

如果通过分压的方法来实现的话,就不会存在共地的问题的,只是你的地的接法不正确而已,该单点接地试试就好了,

网友J:
线形光耦

线形光耦

网友K:
光耦

光耦,再加数据修正

网友L:
可以相信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