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为什么,大多是负端接信号?

楼主(2008-03-08):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

有同相端接信号的,也有反相端接信号的。

网友B:
负反馈有利于电路的稳定.

网友C:
运放上一般不叫“负端”……

叫“反相输入端”吧

网友D:
因为并联负反馈

减小输入电阻,可以得到大的输入电流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to:xinghan

那我就问了,基本比例放大,A=Rf/R1,那输入电阻是R1,你怎么解释是减小输入电阻?

网友G: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小可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D:
输入电阻不是R1

输入电阻是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引入并联负反馈,输入电阻减小到原来的1/1+AF(这都是书上的公式)。如果输入的信号由一个内阻很小的恒流源提供呢?减小输入电阻不是才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吗?我一直理解输入电阻大小选择应该跟信号源性质有关系。

网友E:
再插上一句:

反相输入比同相输入电阻小应该是肯定的吧.还有一点感觉应该考虑:
同相输入的共摸电压是很大的.就等于输入电压.而反相共摸电压就很小了.
运放设计中共摸电压是有害的.

网友G:
9楼的书还得看仔细点

网友D:
我理解错了?

跟信号源没有关系啊?那减小输入电阻就没好处吗?

网友G:
错大了

1、反相放大器输入电阻近似等于R1(沿用你说的)
2、世界上没有内阻很小的恒流源,理想恒流源内阻是无穷大
3、一个放大器输入阻抗就是前级的负载,小了会增加前级的负担。除非是RF放大器为减小信号的反射需阻抗匹配

网友H:
看场合,该怎样用就怎样用。

网友D:
酱紫!

看来要认真学习

网友I:
要看前面的源是什么了。对于电流源驱动,要求负载电阻小

这样压降就小。例如很多电流采样就是这样子的,Rf很小,以得到低的输入阻抗。

对于电压驱动的,要求负载电阻大好。

当然这仅对信号传输来说,功率传输时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