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开关的问题请教 (急)

楼主(2008-03-08):
我要做一个四路温度巡回显示电路,显示的温度不用太精确。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0---100mV的电压信号,想要用模拟开关CD4066来切换该信号,四选一送到由ICL7107组成的显示电路。但是不知道4066能否用来切换这么小的电压信号,另外它对信号的衰减以及对线性的影响也不清楚。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

100mV信号不算太小,4066用于切换这样的信号没有问题。
衰减多少,看负载的输入阻抗而定。AD转换芯片7107的输入阻抗相当高,插入4066后几乎没有衰减。

楼主:
那么它对信号的线性影响大吗?

谢谢maychang,
 还想请教你,它对信号的线性,影响大吗?

网友A:
插入元件对线性的影响

取决于该元件增益(衰减)是否随信号幅度变化。现在几乎没有衰减,所以也不会产生非线性失真。

楼主:
那么我的方案可行?

网友A:
就你这个具体应用

可能用CD4052更合适。最好CD4052使用正负双电源,反正7107是需要使用正负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