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 晶振好坏的测试方法 正确吗?

楼主(2008-03-08):
现在我想测试一个晶振(在电路板上)的好坏,方法如下:

用示波器的一脚接晶振的一端,再用示波器的一脚接地,然后看输出波形。

请教:我的这个方法可行吗?请前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示波器要接振荡器的输出端

楼主:
RE

awey 老师:

你好!

你的意思是,示波器的两端要接晶振的两端。对吗?

网友B:
你的方法是对的

都是这样测的
不过注意示波器的探头电容不能太大
用尖一点的

网友C:
示波器的两端可不能接晶体两端

示波器的地线接电路板的地线,示波器探头输入端接晶体一端,而且应该接晶体振荡器输出的一端。必须用探头,否则晶体很可能停振,探头输入端接晶体振荡器输入端都可能停振。

楼主:
RE

请教楼上的:
晶体振荡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怎么区分呀?

网友D:
好象不分的吧

网友A:
晶体不分,但晶体振荡器要分

具体怎么分,要看具体用的振荡电路

网友B:
是晶振不要分吧

楼主:
RE

是啊,我也认为不分的,可5楼的明明说是分开的。

网友A:
5楼说的是振荡器

单独的晶体那来的波形?

网友E:
楼主脑子里就是没考虑到震荡电路,只想着单独一个晶体.

楼主脑子里就是没考虑到震荡电路,只想着单独一个晶体.而事实上晶体震荡必须有震荡器电路.示波器只能接在这个震荡电路的输出端,而不是晶体的任一脚.

网友F:
你将示波器探头打在X10档上,然后分别去测量晶体的两个脚

输出幅度大的那个就是输出端。

网友C:
回6楼

我在5楼说的是晶体振荡器,不是单独一个晶体。
单独一个晶体,无法确定其是否完好,必须放到电路中使其产生振荡才能知道。
13楼圈圈说得对,幅度大的是振荡器的输出端。示波器探头接振荡器输入端时,由于探头的输入电容,可能破坏振荡器的起振条件,停止振荡,接振荡器输出端对振荡器工作影响较小。

网友B:
哦!还是刚听说。。。

楼主:
RE

再次请教:
下图是遥控器的电路图:
在这个图中,Y1是晶体,Y1、C1、C2组成晶体振荡器电路(对吗?),在这个震荡器电路中,哪个是输入端?哪个是输出端?

请前辈指点!

网友G:
16楼的

看十六楼的原理哦,第三脚为震荡信号的输入端。

网友H:
单片机上的XT1和XT2

  单片机或者DSP上有接晶震的XT1和XT2,一般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

网友I:
XT1和XT2看Datasheet上的管脚描述,都有说明的

一般都是XTAL1是输入,

网友A:
16楼的图3脚是输出的可能性比较大

内部实际上是一个加有反馈电阻的反相器。具体看Datasheet,里面肯定有说明。

楼主:
RE

回复楼上:

away老师:
你好!
下图是datasheet中关于晶振部分的内容,由于我的英文差,看不懂,请你给指点一下,哪一个引脚是输出呀(pin2 or pin3)?

非常感谢!

网友B:
当然是3了,你看原理图就知道了

看錯了
不好意思

网友C:
还真是没有说明

不过也用不到说明了吧?

网友J:
别忘了量子理论的测不准原理哦,呵呵

为了避免你的探头的电容影响晶体的工作状态,你最好是写个软件
在某个脚输出时钟的频率或者它的1/n频率,简单的翻转即可。然后测量这个脚的波形后算出频率。这样是最真实的测量方法。

网友C:
测不准原理用在这里,海森堡大概也没想到

写个软件控制晶体输出,更是这个世界有软件以来的第一次,可惜拿不到图灵奖。

网友J:
呵呵,

只是介绍个测试的思路而已。大家都知道探头有电容可能会影响到晶振的匹配负载电容,
而且装到系统后还会有别的分散电容影响。所以我建议如果是单片机的晶振,就把待测
试的电容装好然后写个非常简单的程序,驱动某个脚比如:PORTA ^= (1<<PIN1); 就可
以了。这样,探头的电容不会影响到负载电容,你可以比较精确的量得频率。

网友K:
呵呵,好好学习啊!基础的啊?

晶振分有源和无源两种
有源晶振:自身包括晶振和正反馈,加电源后就有电源的一半幅值和其额定的频率输出,波形是正弦波。
无源晶振:普通两只脚的那种,必须借助外界所形成的正反馈才能震荡,晶振本身没有输入端和输出端之分。要测试频率和幅度,必须要在路测量,测试设备地端和待测设备地端相连,探头测试晶振两脚的任一端即可!
16楼的电路晶振输入端是IC第三脚,因为第三脚是有效端!

楼主:
RE

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第三脚是输入,而第二脚是输出呢?第三脚是和非门的输出端相连的呀!我的感觉是,第三脚应该是输出端呀。可各位老师说的却恰恰相反,第二脚竟然是输出端!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L:
maychang说的就是3啊

3是振荡器的输出端,但要是外接振荡器的话基本上也是输入端,这个输入端是指芯片的输入端

网友C:
回 myic200610

所说输入和输出端,指的是振荡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也就是非门的输入和输出端,对21楼图,输出端是3脚。
输出端带负载能力较强,不过波形不如输入端好。

网友M:
反相的是输出呀

网友N:
5楼说得很清楚。哪是输出端?看和无源晶振相连的振荡器。

网友O:
哦!明白了!

原来晶振里面也有很多的技术问题。

网友P:
一个小小晶振,居然惊动了这么多大侠,还能够这么耐心地

佩服!佩服!

--------------------------
楼主的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所谓晶振的好坏要看你如何定义,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楼主的定义是晶振是否能够功能性地完成振荡;晶振能够振荡只是功能性的,但作为晶振还有很多其他指标,楼主却忽略了,如振荡频率的精确性、稳定性、温度特性、增益与衰减比率等。

我对这后一类指标更感兴趣,希望哪位大侠能够赐教测量的办法。

网友:
嘎嘎   就在这个网站或其他网站下载那个IC的资料,看脚位功能介绍不就行罗,还用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吗............

网友Q:
基础知识要掌握

单独的石英片子是石英谐振器,只有包含振荡电路以后才叫石英晶体振荡器,简称石英晶振。

石英振荡器和反相器配合起来的晶振电路,是最常见振荡方式。大学里的模拟电路教材上一般都有,是硬件工程师必须掌握的教材。到工作了都还没有搞明白的兄弟,是否应该汗颜一把。

网友R:
按理,晶体也只是滤波器,频率选择用

单独的石英片子是石英谐振器,只有包含振荡电路以后才叫石英晶体振荡器,简称石英晶振。

网友S:
re:

51系列的XTAL1是输入

网友T:
如果输入输出接反

晶体我都是不分输入输出的,不过按照上面各位的意思如果接反了会对电路造成影响吗?

网友U:
ding

同意12楼、14楼

网友V:
正反

晶振没有正反,插上就可以了.是单片机分输入和输出端.

网友W:
单独测试

如果我要单独的测试晶振的好坏,那应该怎么测?能详细的介绍吗?

网友U:
多种原因

网友U:
多种原因

振荡电路不起振可能有多种原因,包括晶振坏了。如果是晶振坏了,肯定是不起振的了,现在就是要判断晶振是否是好的?
???????????

网友X:
晶振是不分输入输出的啊

网友Y:
用示波器测就好了

用示波器测就好了,示波器的地线接电路板的地线上,再分别看2脚和3脚,一定有一个有波形输出.(当然单片机要在运行的状态下)
另外你要小心这种测法,晶振有睡眠缺陷时无法测出.因为示波器的探头回叫醒它.

网友:
回复16楼

我觉得晶振应该没有输入输出端吧!

楼主(2008-05-16):
RE

非常精彩!
理越变越明,灯不拨不亮!
学习何尝不是如此!

发自内心的感谢21ic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平台!

本人是这个帖的始发者,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及各位同道上的朋友的参与下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goooooooo......d !

网友Z:
回27楼晶体与晶振

27楼:晶振分有源和无源两种
——————————————

要正确定义晶体与晶振。晶体就是石英晶体,有2个电极引出。一般大于2个脚的晶体器件是晶体滤波器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晶体’。晶振是由晶体和其它电子器件构成的振荡器之简称,多数3~4个脚。有一些人把晶体也叫做晶振,真的晶振又叫什么呢?只好用有源、无源来区分。其实没有必要。2个脚的叫晶体问题不就结了!

楼主(2009-04-10):
re

在computer00老师的指点下,又看到我发的贴了!

呵呵,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