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由一个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判断其带宽?

楼主(2008-03-08):
如何由一个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判断其带宽??

谢谢~~~~

好像有一个公式:

BW=0.5/Trise (10%~90%)

或者是:

BW=0.4/Trise (20%~80%)

但是我有疑问:这个公式是如何得来的?哪位可以给出出处

谢谢~~~~

网友A:
BW=0.5/Trise (10%~90%)

是这个公式

楼主:
如何得来的?哪位可以给出出处?

Thanks

网友B:
猜测

假设上升和下降相等 , 上升变化的规律是线性成比例的

那么 该方波最大的频率  f=1/(Trise+Tdown)=1/(2*Trise) {Trise 0-100%}
                        =1/(2*(Trise/(0.9-0.1)))      {Trise10%-100%}
                        =0.4/Trise                    {10%~90%}

楼主:
liaoqin

方波~~~

还有一个我很难理解的。

按照那个公式 BW=0.4/Trise (10%~90%)

我输入一个阶跃信号,一个1KHZ的方波,一个1MHZ的方波,一个10MHZ的方波

假设这些方波的上升时间都为10ns,按照公式来的话,这些方波的带宽都是一样的即:

0.4/10ns=40M.

如果我用一个40M的示波器看的话,可能1K,1M的方波还好,但是10M的方波就会是一个不标准的方波了,变形得厉害了!!!

但是为什么计算出来的这些方波的带宽都是一样的,我怀疑是不是我对这个公式应用范围的理解错误???

网友B:
RE

我说了 是最高频率的方波 (这个时候其实它严重失真)  这个公式是为了你计算 通过这个方波信号 整个回路需要多大的带宽

实际中在高频区,方波三角在示波器上看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用的示波器的带宽就很低,10M的方波 你用100M带宽的示波器看 和你用20M的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C:
简单

课本上就有

楼主:
xfz

具体是那本书上,讲述什么内容的时候提及到的??

谢谢~~~~~~~~~~~~

网友C:
童诗白

或者康光华,在一个附录里面。

网友D(2015-08-28):
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教材里有,我看的是一本英文原著,名字就叫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E:
没错,要从信号的完整性传输讲起。
信号主要频率成分携带的信号主能量能够通过电路频带,才能实现完整性传输。矩形波频谱的最高次谐波代表矩形波的斜率,由于高次谐波的主能量堆聚在前后沿使幅度凸起,谓之“吉博斯”现象。频谱的最高次谐波能够通过电路频带,斜率才能保持。
设矩形波上升时间t,幅度Vp,则斜率=Vp/t,按照正弦波斜率SR=2πfVp,移项得,最高次谐波频率f=SR/2πVp=(Vp/t)/2πVp,即矩形波完整性传输要求的电路带宽
f≥1/2πt,与重复频率和占空比都无关。例如,t=10ns=10e-9s,
即f≥1/6.28*10e-9=15.9MHz。

网友F:
我晕了,系统带宽和上升时间之积,越等于2~2.2!
什么时候等于0.5的?上面这几位跟帖的都说是,我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晕了,系统带宽和上升时间之积,越等于2~2.2!
什么时候等于0.5的?上面这几位跟帖的都说是,我就。。。
...

人家是问方波信号的带宽,不是问模拟电路里系统暂态响应与带宽的关系吧?
0.5/tr 是稍微过高的估计带宽,不是准确的计算,一般高速数字电路只要保证满足这个就行,之所以故意高估是为留一些工程余度。这是个数字设计里的经验法则,不是准确分析。准确分析要用傅立叶分析,老点的书上面有。
这是个坟贴。。。。

网友H:
bw=3.5/ts,是要求模拟前端必须的带宽,不是科学定理吧。也是平价示波器的高速性能,响应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人家是问方波信号的带宽,不是问模拟电路里系统暂态响应与带宽的关系吧?
0.5/tr 是稍微过高的估计带宽, ...

数字和模拟里都有脉冲响应,区分不出来。
不过数字电路里有两个公式接近楼主公式,一个是根据幅度滚降速度来定义的knee频率,确实是0.5!另外有3dB和RMS带宽定义,楼主说的跟这个像。

网友I:
带宽带宽,一个是信号频谱有效(限)宽度,一个是通道截止频带宽度。
后者常以-3dB定义,而前者则需要对带宽定义。
这个定义既要合乎数学图形基理,又要适合不同应用,如3dB的0.35tr以及RMS的0.5tr,等等。

楼主混视了2个问题,一是信号带宽为通带宽度关系;二是零点几tr定义是假设tr<<T情况,即不考虑脉冲宽度或周期

12楼观点亦有2错,其一,梯形之谐波无限丰富,并无最高之限;第二,推算方法自然而错(远近闻名的大shi亦持有此理论)

1,电路的带宽,会滤波选频;计算时以表示矩形波斜率的正弦谐波频率为依据。 2,将草根与大师相提并论,太抬举。

网友E:
经仿真,计算值f须乘以系数10,即f=10(1/2pit)。不知道是不是中心频率与转折频率的关系?

网友F:
矩形波完整性传输带宽1/2pi*t?这么点就行了?信号与系统没学好!

不是没学好,是没学过,仅仅在"零售"店买一点。 评批简甚。

网友G:
还在绕啊,正解在这里有详细傅立叶计算,建议都看看
0.5/tr 只是一种估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人家是问方波信号的带宽,不是问模拟电路里系统暂态响应与带宽的关系吧?
0.5/tr 是稍微过高的估计带宽, ...

哦,楼主是说:某一方波输入至某一电路或示波器等,该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为tr10%-90%,则该方波带宽为多少?

如果是这样(我上面以为是用方波作激励,测试系统带宽的),我就无语了。。。

网友J(2017-07-03):
请参考《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第二章。

网友K:
或者康光华,在一个附录里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请参考《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第二章。

正解,里面有详细推导

网友M:
这还要纠结?一上一下就是一个脉冲,周期T=tf+tr, 如果对称 T=2tf=2tr, BW=1/T=0.5/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