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算放大器LM324可否负电压工作

楼主(2008-03-08):
请问 -5mV~20mV输入,可否用LM324做仪用放大器?
数据手册中说“共模输入范围包括负电源,因此消除了在许多应用场所采用外部偏置元件的必要性,输出电压也包含负电源电压”
请问怎么理解这句话?

网友A:
LM324输入允许比电源负端更低,但不能超过-0.3V

输出则不能比电源负端更低,至少要高几十mV。
LM324输入失调以及温漂都比较大,用作仪表放大器不合适。

楼主:
四运放,精度要求不高,2级设计精度!

是否一定要用双电源运放才能实现,可否用电压提升的方式放大?谢谢!

网友B:
datasheet上有明白的交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