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设计个电路 谢谢

楼主(2008-03-12):
请教高手一个电路:

需要检测模拟量输入

输入电流4~20mA和0~5V

输出为1~5V电压

即不论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入都是1~5V电压对应输出

谢谢

网友A:
用过万用表没有?

测电压和测电流,你能用同一档吗?

网友B:
电流环应用……判断,用开关切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