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选择的疑问~~~~~

楼主(2008-03-12):
在论坛上经常看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上面一段话前半部分说0.1μF的电容能滤除10MHz以下的噪声,1μF、10μF的电容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后面又说“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是不是矛盾了啊?
   按我理解的是,电容值越大,电感效应越明显,对高频的响应越差。所以我比较赞同后面说的那种选取法。
   忘高手点拨,万分感谢!

网友A:
估计你“经常看到”的,是写错了

网友B:
错误连篇……

网友C:
nF看成uF了吧?

1μF、10μF的电容

网友A:
“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

这句就有点问题。
计算得谐振频率约0.22MHz,不知道那个7MHz怎么来的。

网友D:
忘高手点拨,万分感谢!

准备回头好好看看,但不要写帖子就轻易犯错误----“忘高手点拨,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再仔细看看,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

刚才又在网上查查,发现版本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应该是5nH算出来才是7MHz,其他的还是照样错误,真晕了,以后转帖也的注意啊~~~~

网友E:
5uH那也太大了点,5nH还差不多。并且不同封装、不同材料、

引脚长短等对这个电感值的影响都很大。另外,如果PCB走线不合理的话,会远比5nH大。

楼主:

谢谢圈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