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8-03-12):
不知道发的这里是否合适。
想设计一个电路来测量电感,该电感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例如周期为0.2s的正弦函数,为了实时获得电感值,有些资料介绍说利用电路谐振原理测频率从而得到电感值,一般的谐振电路可能都采用西勒电路或是文氏桥电路。既然要产生谐振,那就得有一定的振荡建立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相对于电感的变化而言是否可忽略不计?振荡电路的建立时间一般都在什么级别,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A:
等maychang大叔

网友B:
回楼主

文氏电桥振荡器不用电感。

振荡的建立时间是指上电到振荡幅度稳定所需要的时间。既然你的电感量在不断变化,显然需要连续测量频率,此时振荡幅度已经稳定。要实时得到电感值,恐怕测量频率所需要的时间更重要。

楼主:
回maychang

频率的测量确实很重要,这部分打算通过频压转换芯片来完成,但是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电感量是随时间变化的,比如变化周期为0.2s左右,那么在上电且电路稳定后此时振荡频率的改变能否跟得上电感的变化,也就是此时实时测的频率值是否与电感是相对应的?

网友C:
只要震荡的频率远大于电感的变化频率

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D:
请教数字电位器调节音量的问题

我想用数字电位器调节音量,我的音频范围是-5V~5V,很多电位器要求是5V供电,高低端电压也被限制在了0~5V,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数字电位器控制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