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3-12):
下图是我从根据一个板子上的电路画出来的原理图,有几点不明白
1。这是一个检测电流的电路,输入端in是从一个穿芯式电流互感器的次级流过来的电流。第一级LM324应该是把电流变电压再放大吧?那后面接的1N4148和电容是起什么作用呢?后面那极是跟随吧?
2。电流互感器流出来的是交流电,我有点糊涂了。。。。。
那位好心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A:
就这样吧

A1反向比例放大,A2射极跟随器,起缓冲作用而已.

网友B:
放大+滤波+正电压钳位+缓冲。

网友C:
单电源供电,D1可以省略

A1出来的交流半波信号,通过R3、C1取得直流的平均值。

PS:R1上的负电压不能过大。

网友D:
回复主题: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A1是同相放大,由于是单电源工作,输入的负半周无效,起到整流的作用。R3、C1低通滤波,取得直流平均值,再由A2跟随驱动。
LM324在单电源工作时,输入电压不能低于-0.3V。因此,输入端最好加一个保护电路,保护二极管用肖特基二极管,如下图。原图中的D1则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各位

看了LM324的DATASHEET知道它的输入电压不能小于-0.3v,但E文不怎么样,没弄明白为什么?那位再讲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E:
提得很正确,详细看看是不是漏有元件了?

2。电流互感器流出来的是交流电,我有点糊涂了。。。。。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楼: 谢谢各位

看了LM324的DATASHEET知道它的输入电压不能小于-0.3v,但E文不怎么样,没弄明白为什么?那位再讲下吧。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