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数器输入电路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08-03-13):
想做成恒流输入,使输入电压从3V到30V都有效。
下面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可以

光耦没有限流。

网友B:
不恒流,R2要移到Q1的发射极

网友A:
既然光耦由输入信号供电,要那么复杂电路干什么?

网友C:
Q1的发射级上要接取样电阻。

楼主:
是限流

只是控制电流在光耦合适的范围内,就是要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限流,
原来只用限流电阻,电压输入范围达不到要求。

网友A:
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限流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是很不确定的。

楼主:
那就是不行了?

下面这个电路是网上找的,
不知道电阻值如何定

网友D:
第一个图把R2移到发射极,再改小点就可以了

楼主:
R2移到发射极,没有反馈怎么恒流啊?

网友E:
移到发射极上的R2两端的电压就是反馈啊。

楼主:
对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光耦输入的限流,用一只结型场效应管加2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简单不便宜,而且结型场效应管的参数离散性太大

网友G:
我也发个图,就是采集脉冲,但是计数不准

如题;不如买的计数器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