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选哪种光传感器? 请帮忙参考一下

楼主(2008-03-13):
  为设计一个LED驱动电路,具体要求有:
       1.  光照度在一定范围内时驱动LED发光.
        2.  总共有5个普通的LED并联,同时动作,即同时亮同时灭,每个大约要工作电流20毫安。
        3    光照度的界限是100勒克斯(LX) ,大于100LX时LED不工作,处于熄灭状态,小于100LX时驱动5个LED 同时亮。
         4. 我只有4.5伏,5伏两种电源,且要求整个电路中只能有一个电源接口。

   现在 我的问题出在 光传感器的选择上, 我不知道是采用光敏电阻,还是采用光电池,或者光电管,来作为光照度的采集器件。

我恳请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各位朋友给予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A:
只用确定某点的值,不要求线性很好。三者都可以使用

网友B:
光敏电阻已经够了啊,

做个比较器,

没必要搞太复杂.

网友C:
re

计算成本吗?光敏电阻最便宜

楼主:
问题又出现了

     在LED亮时,光敏电阻或光电池就在周围,使得他们所接受的光超过100LX
则马上会使得电路停止工作,LED灭,然后电路所设置的工作机制又会使得驱动电路工作,LED灯亮,这样循环反复,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D:
成了多谐振荡器了

这是包括光在内的强烈反馈。
设法挡住发光管,使其发出的光不能照射到光敏电阻即可。另外,你的比较器应该是施密特输入,而且回差要够大。

网友E:
1、遮挡LED光线,2、提高动作门限值

楼主:
我若结合机械开关来完成?请问可不可以?

    我现若结合机械开关,在开关复合时,整个检测电路才开始检测光照度,若光照度小于100LX,则驱动电路工作,LED灯亮,这以后的直到机械开关再次切断的整个过程中,不管环境中的光照度比检测前有什么变化,整个驱动电路都工作,这样的话,我要设计的这个电路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只起一个开关的作用?
    请各位指导一下,我很想弄明白这个电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