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级电压测量求助

楼主(2008-03-13):
小弟刚接触电路不久,
最近做晶闸管热敏电压测试,由于电压信号随温度变化及微弱,所以喜信号调理很困难,请问如下电路能否完成测量,那位高人能指点以下,给个参考方案

网友A:
看不到图

可以用copy屏幕的方法,把图截下来,再贴上。

网友B:
仪表放大器可以实现

楼主:
看不到图,我说一下

看不到我说一下

被测管---三端滤波器---1阶低通滤波器---二次滤波---A/D转换--光耦隔离--MCU单片机

网友C:
较好的是先下载到电脑再上传到本论坛

楼主:
重贴图

重贴图

网友D:
先放大在滤波

这么多滤波,信号都给你的运放Vos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