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小于5微安的直流电流?

楼主(2008-03-13):
各位高手,我现在想做一个检测一个小线路板的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静态电流就是电路不工作时的直流电流,动态电流就是线路板工作时的直流电流.
静态电流的范围为0-5uA,动态电流的范围为0-500mA,线路板的供电电压为4.5V.
动态电流比较大,我想在电路中串一个2欧电阻取得压降,因为动态电阻比较小,串的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会引起很大偏差,但同时有个问题,静态电流太小,5uA电流在于2欧电阻上的压降只有10uV,这么小的电压好像很难精确检测,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既能检测静态电流又能检测动态电流.
各位有用过什么好的仪表放大器推荐?
谢谢大家!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请不要保守,或许你一个小小的提示就会给我

帮助,不管大家有什么建议,请大家帮忙,谢谢!
或许要换一个版面来提问.

网友A:
方法多着了

1、中功率三极管的发射结来做电流检测,压降约0.7-1V;
2、比较器+电阻+肖特基二极管,取样电阻上并肖特基二极管,压降约0.3-0.4V;
3、比较器+电阻+MOSFET,可保证获得几十mV的压降

网友B:
最小与最大相差十万倍

还要测量准确,用同一个取样电阻,难。
可以考虑另加电源,用电流-电压变换电路,保证取样电阻压降为零。

楼主:
感受谢两个大哥的回复!

回复PowerAnts:
我的模拟电子方面比较差,能否告知更详细的技术方案,或者介绍一下具体应用电路?万分感谢

回复maychang:
另加电源是怎么做?电流-电压变换电路要怎么做?
我觉得必须有个开关可以选择采样电阻,在动态时用2欧的电阻,静态时用100K电阻,然后接入仪表放大器,不知是否可行?万分感谢

网友B:
“我觉得必须有个开关可以选择采样电阻,在动态时用2欧的电阻,静态时用100K电阻,然后接入仪表放大器,不知是否可行?”
可以。不过开关不搬过来到用2欧电阻位置,你的电路板不会自动进入到所谓动态工作状态。另外,2欧电阻500mA电流,压降有1V,对4.5V工作电压来说似乎太大了。取样电阻用0.2欧还差不多。

楼主:
回maychang

取样电阻是要选择小一点.
"电路板不会自动进入到所谓动态工作状态"这方面我有另外电路控制.
"不过开关不搬过来到用2欧电阻位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B:
"不过开关不搬过来到用2欧电阻位置"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电路中仍串有高值的取样电阻。

网友C:
需要有量程切换手段

用运放作I/V变换,压降为0。变换的倍率可由单片机控制,当检测到电流超出5uA时,转换成低倍率工作。
楼主的表述不够精确:“静态电流的范围为0-5uA,动态电流的范围为0-500mA”。“动态电流”的范围就不能从0开始,只能是某个大于5uA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