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压小于0.6V音频频率信号?

楼主(2008-03-13):
各位高手,我还想请教一个关于小信号音频频率检测问题,如题所示,我该用什么样的电路或者元件来做检测?我设想将音频信号接到一个微分电路,然后接到远放,将变音频信号变为脉冲信号,再接入单片机,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不知音音频的周期是怎么样计算的?从第一个过零点开始算起,到第三个过零点为一个周期?还是每一个波动信号不管是否有经过零点都是一个周期?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要检测什么?

信号的有无?幅度?频率?……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最重的:我要检测频率大小

不好意思,忘了最重的:我要检测频率大小

网友A:
音频信号不是单纯一个频率

而是多个频率信号的组合。
如果各频率成份都要测出来,相当麻烦。可以考虑高速采样AD转换,然后对数据流用软件进行分析。当然,信号比较小时,先放大再采样。

网友B:
你可以让不同周期的信号通过电阻叠加到一起看看

幅度/比例也要任意设,相位也“乱”设。

手段:仿真就可以了。

不知音音频的周期是怎么样计算的?从第一个过零点开始算起,到第三个过零点为一个周期?还是每一个波动信号不管是否有经过零点都是一个周期?

楼主:
补充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刚才误操作了:(

我要检测的音频信号是一个单音频信号,频率成份单一,频率范围也比较窄,在500Hz--2000Hz,我只需要检测该音频信号是否在某一个小范围内.大家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
多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A:
Windows Media Player 可视化效果选择Scope

就可以看到音频波形。
看看那个波形,你就知道测量这个音频信号的频率有多困难了。

如果“检测该音频信号是否在某一个小范围内”我没有理解错,是指检测在某个频率范围内信号的有和无,而不是测量信号的频率。如果是这样,那倒是比较简单,加个带通滤波即可。

网友C:
干这个,LM567是首选。看看手册即可……

网友D:
单个频率的音频信号测频率是很容易的。

楼主说的是“单音频信号,频率成份单一”,也就是标准的正弦波形。测量这种波形的频率是很容易的。两个过零点之间的时间是半周期,可以推算出频率。也可以先放大整形成方波后,用单片机计数得到频率值。

网友A:
回 tuwen

楼主在1楼可没有这么说,是到7楼才说是单音频信号的。所以我才在4楼说要他高速采样,实际上是要做频谱分析。
单一频率要测量频率当然就简单了,最省事的就是你推荐的用片单片机。可是7楼的意思好像又是要检测信号有无。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想再补充一下.

由于我没有表达得清楚,让大家的意见有分歧,表达抱歉!

我是想检测音频信号的  频率值
该信号的频率成份单一,但不是正弦波,是单音频,带有一些杂波,具体万分未清.

网友E:
到底是检测有无?还是获得频率?

是否是只要基波的频率?
还是需要获得频谱?

网友A:
该信号的频率成份单一,但不是正弦波,是单音频

不是正弦波,那频率成份就不单一啦!

网友F:
先用施密特电路整形为方波,再用MCU计数测频

施密特电路的回差根据有用信号与干扰信号的大小调节

楼主:
感谢大家,结合大家意见

我将搭一电路试试先,到时结果如何再来和大家计论.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继续讨论,当我方案定下来后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G:
就是先放大,把0.6伏的信号放大50倍。

输入到单片机定时计数,比如启动计数器0.1秒钟关闭,看计数器的值。就是频率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