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负的参考电压抬高,如何获得一个稳定的负参考电

楼主:
我的AD只能采集3.3v以内的正电压,而输入的是正负的正弦波,所以我选择用负电压相加后,反相,得到全是正的正弦波,如图.可是我如何得到稳定的负参考电压

网友A(2008-03-14):
不需要负的基准吧

正基准就可以了啊,运放电路形式没选好.只要把正弦波往上平移就可以了,加个直流偏置

负基准就是拿正基准用运放搭个反比例电路(要有正负电源)

楼主:
这个是一种

网友B:
将输入与一个正电压叠加

加到运放的“+”输入端,“-”端接反馈。

楼主:
正向的加法器抗共模不好

网友C:
你就在输入端加一正平移电压不就得了?

反相输入加法不会不影响你什么了吧?

楼主:
加了正电平,再反向,不是有负电平出来了,我的AD只能正的

网友C:
如此说来,你以为反相输出只有负电压吗?

哪有这么糊涂的!

楼主:
oh,no,一个正负幅度1.5v的正弦波,加上一个负1.65v的电压

得出的波形完全负了,再经过反相器,变成全部正了,这时我的意思.

网友A:
一个正负幅度1.5v的正弦波,加上一个1.5V

不就变成0~3V的正弦波了?这么简单还想的那么复杂

楼主:
AD的输入有阻抗要求的,越小我的采样越快越准.

AD的速度为1M,抬高了电压还要阻抗变换

网友A:
运放输出是低阻

输出阻抗和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D:
看看这一贴: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2903291&tp=%u5982%u4F55%u5229%u7528%u5355%u7535%u6E90%u5C06%u4EA4%u6D41%u7535%u538B%u8F6C%u6362%u6210%u6B63%u7535%u538B%3F
如何将交流电压转成正电压

网友(2018-11-10):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2903291&tp=%u5982%u4F55%u5229%u7528%u5355%u ...

网页不存在

网友E:
通过电容耦合就可以了吧。 如图所示,把上图的三极管换成AD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