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热电阻测温电路图

楼主(2008-03-15):
这是一张热电阻测温电路图,图中TR4 TR5是干什么用的啊
还有最后放大好后的运放和三极管有什么用,是不是接AD驱动用的啊

楼主:
图中的TW2 和TC2有什么用

TC2应该是去交流信号的TW2就不知道了 ,那位高手解释下

网友A:
显然这两个电阻与TW2分压,调节TW2可以调整增益。

用这样的运放,精度不可能高。

楼主:
为什么跟随器不放在前面呢

调节TW2会不会对电桥电路有影响,放在前面不是好吗

楼主:
用仪表放大器会不会更好点

电桥输出直接连仪表放大器,输出连AD这方法行吗

网友B:
re;

TR4 TR5 可要可不要,大些小些关系不大 主要是可tc2组成低通滤波 抗干扰
tw2感觉对电路有影响 影响输入电阻的大小(这样TR4 TR5不能随便选),tw2放到tr8处较好

另外这个电路连热电阻的线性化电路都没有! “原创”?
三线制输入也没有。

热电阻的电路设计成这样.....

网友C:
用仪表放大器吧,不然会你会调得上火……

楼主:
关于线性处理

对线性处理我想用软件查表法.三线制,我传感器和电路的连线很短,不超过1M.1M线的电阻对温度影响大吗

网友D(2009-02-17):
桥臂电阻

差分信号太大,用来衰减信号的把

网友E(2009-11-06):
电路图看不清!!!

网友F:
这图看着眼睛累,不能把栅格去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