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级电压放大怎么实现

楼主(2008-03-15):
热电偶传感器输出电压最小是40uV,即温度变化一度查不多40 uV左右电压输出, 用什么放大电路实现.

网友A:
u伏级

温度变化不快,低频的话主要考虑1/f噪声。

考虑低噪声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

斩波放大器...

考虑电压噪声较小的bipolar输入级的运放,还要考虑温漂等参数。

电阻要选热噪声小的,温漂小的。。。

楼主:
热电阻传感器的电桥输出电压用仪表放大器好吗

网友B:
re

虽然热电偶输出电压最小是40uV,但热电偶的测量范围都很宽,量程至少500度,就算误差一度,总的算来误差也只有0.2%。一般低失调 低噪声 低温漂的运放 可选的运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