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的采集AD的选择

楼主(2008-03-15):
对于热电偶 热电阻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经AD采样给单片机,AD一般采用什么型的?双积分型?逐次逼近型?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一般选用双积分或∑-Δ型的

一般选用双积分或∑-Δ型的 到ti,analog device,等公司上看 一般是16位

不少单片机现在带adc,ti,analog device,silab有

网友B:

ad7705  或ad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