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楼主(2008-03-15):
请大家讨论一下如下的一个电压-电流转换电路,我的目的是要在Ui输入电压的控制(比如一个电压范围0-2V)下使RL(250欧)上得到4-20mA的电流输出,图中使用的运放是LM324,+5V单电源供电,三极管是9013.(9013的参数点这里查看)

现在的问题有:
1、如何分别确定R1,R4的阻值,设计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2、如何计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Uo;
3、以上问题是最终如何得到题目要求的4-20mA的对应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输入0V时,输出为0mA

R1可以不用,输出电流Ie=Vin/R4

网友B:
需要在输入电压上再加一个直流电压

这种电路的输出电流是与输入电压成比例的。0-2V与4-20mA显然不成比例。加一个直流电压Ua使得Ua/(Ua+2)=4/20,可求出Ua=0.5V。
实际的加法电路可以将Ui与Ua各自通过两个相同的电阻(例如100K)加到运放的10脚上。这样相加的结果等于(Ui+Ua)/2。所以可求出R4=0.5/2/4=62.5欧姆。
三极管只要考虑能否满足最大输出电流和最高耐压、最大功耗。9013输出20mA是没有问题的。最高工作电压可以这样求:最大输出电流20mA,负载250上的压降为5V,加上R4上的取样电压2.5V,再为9013保证最低C-E电压0.5V(D1没必要),所以VCC高于8V就可以了。例如VCC取9~12V,9013在这样的电压和功耗下是安全的。
运放的输出电压Uo等于R4上的取样电压加B-E结电压(约0.7V)再加R1上的压降。R4的取样电压就等于第10脚的输入电压,只要R1不是太大(实际R1可以不用),就没有必要担心Uo电压超出运放的许可输出范围。
参考电路如下:

再有几点需要注意:
1,三极管基极电流使得集电极与发射极电流不相等,会造成误差。如果换成小功率场效应管,效果更好些。
2,图中Ui与Ua的内阻都必须远小于100K。
3,R4需要用微调电阻,Ua(0.5V)可能也需要用微调电阻来产生。实际试验时,需要反复调节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这个精度不高,建议换成mos管

网友D:
3楼的讲的太好了,赞一个。

坛子里就需要你这样的,太详细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下

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我们在tuwen的分析中已经能把问题都看明白了。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在tuwen给出的电路中的0.5V电压,我们在设计电路时一般都比较难得到类似的电压,所以我就想直接用电源给R2信号,而通过改变R2 、R1的阻值来得到所要求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现在的问题有:
  我们应该如何快速计算R1、R2的阻值来保证电路按照要求的正常工作呢?

网友E:
最好别这么省

信号源内阻影响太大。
宁愿多用两个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maychang最好别这么省

麻烦你分析一下关于信号源内阻的影响以及电阻分压的应用?